24位AD7780的应用困惑

楼主(2012-06-22):
各位老师,大家好!公司里的一个项目,是用来测重量的,用的是AD7780的24位AD芯片,用单片机对AD7780的转换值进行读取,其中状态字节(8位)读取的数据正确,但是前面3个字节24位的重力AD值,最高位一直在"0"和1”这样不断的跳动,我看了下时序感觉没有问题,因为假如是时序问题,读出的状态字节应该也是错误的,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没放什么重物最高几位应该都是0才对啊,为什么我会不断的跳动呢?这个问题我已经查了整整一个礼拜,一点都没有突破,请老师指教下,谢谢!在线等候!

网友A:
输入悬空?

网友B:
直接上图,上图了我们分析看一下。把寄存器相关说明也上来,还有时序控制。

网友C:
看手册不仔细的后果,LZ的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L

AD7780偏移二进制编码:满负 = 0x000000;零点 = 0x800000;满正 = 0xFFFFFF;

网友C:
LZ,顺便问下,这24位AD的效果如何

网友D:
直接把驱动程序贴出来,不然分析不出来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