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L850G做HUB插入无线网卡电脑蓝屏死机

楼主(2012-06-22):
我用GL850G做HUB插入无线网卡电脑蓝屏死机,不是电源问题,我用外接电源试过都是一样,如果把无线网卡直接插在电脑原USB口就没问题,如果通过我做的GL850G的HUB再接上无线网卡就会蓝屏重启.但是插上别的设备就是正常的,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还没人回,自己顶下

网友A:
这个凭空猜,不可能猜得到问题所在。
最好用协议分析仪抓总线上的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