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句话

楼主(2012-06-22):
这个.h中的语句是什么意思??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FIODIR;
       uint32_t RESERVED0[3];
  __IO uint32_t FIOMASK;
  __IO uint32_t FIOPIN;
  __IO uint32_t FIOSET;
  __O  uint32_t FIOCLR;
} LPC_GPIO_TypeDef;

网友A:
通过一个结构体定义,把IO口操作的所有相关寄存器封装在一起以便访问。

网友B:
你参照datasheet去看看,GPIO的相关寄存器就知道了
二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