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做过SPWM驱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

楼主(2012-06-22):
大多数的直流无刷电机都是用方波形势的PWM波驱动的,今天见到一个驱动器是SPWM波的。而电机的位置信号时三相开关型的霍尔,这是怎么做的呢?开关霍尔信号一个周期就提供六种不同的状态,没法提供每一时刻的位置信号,方波的驱动的话,只要一检测到这六个种的一个信号就做相应换向就可以了,可是SPWM波的话,我需要知道对应的正弦波的周期啊。
比如,当检测到一个位置信号的时候,从零开始输出SPWM波,当处于变速的过程时,我不知道下一个位置信号到来的时间,这样就不知道相应的正弦信号周期。很不明白看到的这个驱动器是怎么做到的,求高手指导下,小鸟先行谢过了

楼主:
有木有人哇:'(

网友A:
实际电机位置同位置脉冲间有一个相对比较短时间的滞后存在
有些人的处理方法是数若干毫秒的脉冲,同时电机执行上个周期的脉冲

楼主:
3# wh6ic “执行上一个周期的脉冲”?
是说利用上一个周期的信号算出转速,然后利用转速(角度=起始角度+转速x时间),推算本周期转子的位置吗?

网友B:
还有SVPWM驱动的无刷电机呢,参加PMSM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方式。

网友C:
可以用无感观测算出来吧,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功率

网友D(2016-07-28):
你都说了有霍尔了。。。。

网友E:
你确定霍尔只有6个位置?也许人家用测反电势计算转子磁场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