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JFET这么用原理是啥,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6-22):
个人觉得是个保护电路,但其实怎么工作的?具体保护电压是多大不是很清楚。牛人帮忙看看

楼主:
顶到大侠出手

网友A:
Q1就是个二极管,再看

楼主:
MCU52,那钳位电压为Vth-0.7v=-15v;Vth=-14.3?

网友B:
哈哈。。。。。。。。。。。。。。。
真JB傻....逼!

楼主:
5# 这个是马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不**,你给讲下。

网友C:
确定是对的??
会不会想接个恒流源做偏置   结果弄错了?

网友D:
这样用就相当于两个PN结正偏了,你从哪抄的图,如果能保护也就是0.7V了,

网友E(2012-11-19):
看到和LZ类似的图,运放是+-15V供电,输入端用了两个N-JFET,分别钳位到+-11V。
对应LZ的图,就是Q1用PN4117,D/S接输入,G接-11V。
求教各路高手,用JFET而非二极管,原因何在呢?是漏电流小么?但很多二极管也能做到pA级反向漏电流啊。另外,虽说JFET前有保护电阻,不需要多大电流就能产生足够的压差,但FET器件在这种工作条件下阻抗在什么数量级呢?

网友F:
见过别人这么用过  好像说是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