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口的输入输出电流和驱动能力计算

楼主:
看的stm32的数据手册,最大输出电流和灌电流分别为25ma和5ma,现在对一些地方还不明白,如下:

1、看一些电路里stm32的串口tx和rx引脚与收发器st3232之间接有100到200欧姆限流电阻,这个限流电阻上的电流怎么计算,如果说这个限流电阻上的电流到了10ma,那么电阻上会消耗1v左右的电压,这不是对可靠性有影响了?
2、例如pc1采用推挽输出高电平,pc2浮空输入,pc1接pc2,这种情况下pc1和pc2之间的电流能估算吗?两者之间需要限流电阻吗?
3、例如pc1引脚采用推挽输出高电平,该引脚接100欧姆电阻后接地,那么计算下来的电流是33ma>25ma,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允许的吗?

楼主(2012-06-22):
顶一下,大侠们指导一二呀

网友A:
电压确定时,以实际电压计算实际电流
电流确定时,以实际电流计算实际电压
不要用小电阻接地。浮空输入的输入阻抗很大,不用限流。

你对模拟电路常识了解太少,建议先学些

网友B(2014-11-22):
我怎么看到的都是25m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