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没有.out文件

楼主(2012-06-22):
gmake: *** [driverlib/5xx_6xx/wdt.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跪求解答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网友B:
遇到过相同问题 不知为啥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选择的芯片不对?

网友D:
我也不懂,等会的来了帮你解答吧

网友E(2012-09-02):
代码可能有错误    或者文档丢失   你重新安装编译软件试一下   因为以前没遇到这个问题   只是按我自己一贯的思路   呵呵

网友F(2012-11-08):
问题一样,顶一个。

网友G:
难道软件没有**的原因吗

网友H:
是不是软件没有设置正确,才导致出现没有.out文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