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详细解读此DSP程序~

楼主(2012-06-22):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
int System_Init(void)
{

asm(" setc  SXM");

// 符号位扩展有效

asm(" clrc  OVM");

// 累加器中结果正常溢出

asm(" clrc  CNF");

// 片内SDRAM的配置位,可配置的双口RAM区被映射到数据存储空间

disable();

SCSR1 = 0x83FE;

/* CLKIN=20M, 系统时钟CLKOUT=CLKIN*2=40MHZ

   打开ADC,EVA,EVB,CANSCI的时钟,系统时钟CLKOUT=40M */

    MCRC = MCRC & 0xFCFF;

// 按键口,IOPF0,1配置为通用I/O功能
    PFDATDIR = PFDATDIR & 0xFCFF;
// IOPF1,0端口为输入端口

WDCR = 0xE8;

// 禁止看门狗
    IFR = 0xFFFF;

//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10"
    IMR = 0x0001;

// 中断INT1(定时器4)使能,其他的全部被禁止了

WSGR = 0x00;
// 禁止所有等待状态
}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些寄存器以及各寄存器的配置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A:
可以在资料上找到相应寄存器,查看各个位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了。

网友B:
同感啊~~~初学者比较纠结的问题

网友C:
把datasheet拿出来,找出对应的寄存器,查找寄存器对应位表示的含义,置"1“干啥,清零干啥,上面的程序就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