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几百KHz的电磁辐射的防护

楼主(2012-06-22):
如果存在几百KHz的电磁辐射(例如类似于电磁炉,但是频率比之高,功率比之大很多),有什么防护措施?如果条件限制,简单的金属板挡一下能有一点点作用么?作用多大?不是全封闭的遮挡,就是用一块金属板挡住人的大部分身体,有作用么?如果作用不大,请问机制原理是什么?如果封闭性比较好,那么也还是会有辐射么?机制原理是什么?像电磁炉存在泄漏的机制原理是什么?

楼主:
麻烦不吝赐教,这可关系到健康问题呀

网友A:
加大面积金属屏蔽即可,不过你也不必过分担心,你根据系统输入功率就可以大致知道辐射功率的极限,而数百KHz的频率要产生明显的害处需要的功率远远比电磁炉大,比如到兆瓦量级,想必你遇到的辐射远远小于这个量级,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

网友B:
百度“高频焊接设备的电磁辐射”看看!
这个比家用电磁炉的辐射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