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 引用问题

楼主(2012-06-22):
c++ primer中有这样一段代码
int i = 42;
const int &r = 42;
const int &r2 = r + i;

首先 &r = 42; 这样为什么是合法的呢 如果不是const类型就不是合法的
然后。。。我在编译器上编译了一下 如果对 i++ 那么r的值会变 r2的值却不会变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象指针一样,必须“指向”一个变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