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数组问题

楼主(2012-06-22):
C++, AC, TE
比如声明了一个 char temp[100];
保存了“你好00谢谢帮助”ASCII值(中间00为分隔符) C4 E3 BA C3 00 D0 BB D0 BB B0 EF D6 FA
但是保存在数组后,返回到另外一个方法里面,只有 C4 E3 BA C3的值。后面的被忽略。
原因是数组碰到0之后把它当做结尾"/0" 了。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数组不会被截断吧?你直接把数组首地址赋给string,是string遇到0截断。。

网友B:
数组不会截断的,你试下memcpy,挺好用!

网友C:
分隔符 能换成别的吗

网友D:
把长度考虑进去,直接memcpy吧

网友E:
对数据底层理解不够透彻

网友F:
lz还是用memcpy,把长度确定,就不会截断了

网友G:
试一下memc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