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上用插件好,还是贴片好?

楼主(2012-06-22):
数字D类功放上绝大多数都使用插件,为什么不使用贴片呢?插件容易虚焊!且焊接麻烦。

网友A:
大功率器件、跨接压差大的,一般用插件,
频率高的,还是用贴片好。

网友B:
至于某个产品,用什么封装完全是设计者的习惯

网友C:
贴片也是需要焊接的,当然了,有些特殊材料也只能用插件

网友D:
大功率,散热好是插件的优势,贴片是无法可比这点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F:
同意3楼的说法
:victory:

网友G:
同意3、6、7、8等楼

网友H:
贴片看起来档次就不够 ,卖了不高价。:lol

网友F:
用插件好啊,散热性好

网友I(2012-08-10):
大功率一般用插件  散热好  功耗大必须考虑  同时插件先期投资成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