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6-22):
我装的dsp builder7.2,scan jtag没有device下拉菜单,怎么回事?
我毕设有载波跟踪环设计,各种滤波器,寄存器,发生器,我对ccs完全不会,觉得编程好难;dsp builder是图形化设计,觉得简单一点。
那么dsp builder与ccs到底有何区别?
比如说,分别用dsp builder与ccs设计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二者有何区别?

楼主:
板子是dspc54系列的,dsp builder设计的可以用到板子上么

网友A:
dsp builder和ccs都是DSP开发的工具,如果TI平台,还是建议用CCS,很简单的,论坛里面关于CCS的资料也比较多,比照做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