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这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6-22):
自己对这个电路不是很清楚,外面再加个大反馈,更是不动了

网友A:
看书 写传函。。。

网友B:
方波或正弦波输入,三角波输出。6个二极管多余。

网友C:
左边二极管:因为U16_Pin2接地,所以左连两个二极管对正常工作不影响
所以,可以吸收异常冲击ESD等

中间两个二极管,限制了第一级的上下限.这就限制里异常输入时,有过大的输出到下一级,以免生产不可控制的工作
-----一般手删会注明输入范围,或标准有定义,但自己没办法控制输入量时,这种保护是有必要的.

后两个与左边两个作用差不多.在这里主要是考虑来自C78的影响.如开机等不可控制情况里发生意外.看IC的能力和电路实际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