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信号监护系统,采用2中MCU可否?

楼主(2012-06-2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啥关系

网友B:
为啥不行

网友C:
1.你们老师是小白级别的,一个系统用多种处理器有毛关系?
2.你也真够蛋疼的,做一个项目,开两个编译环境,你累不累?

网友D:
什么监护系统,一个32位的ARM还搞不定还要加一个8位的51?
如果STM32F103搞不定,不能换个功能再强点的话吗,有没必要再加个C8051F020?

网友E:
如果有两个实时性非常高的任务。用两个单片机还是蛮划算的。
主频200M的单片机和用两个主频100M的单片机,在稳定性上,还有点优势。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把一个实时性比较高的任务用硬件实现,稳定性更高。

如果一个板子前端容易坏,后端不容易坏,如果前后端都用一个单片机,坏了就全坏了。而如果分成两个,前端坏了,后端还能开机,还能提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多一个器件,就多一个出故障的可能

网友F:
LS不是很赞同,多余的才是不好的。不是多一个就多一个故障,那少一个不是全盘破溃?

网友F:
需要合理的存在。

网友G:
一片FPGA全都搞定!Altera、Xilinx 、Actel都十分的给力!

网友H:
应该是你的设计比较完美,叫兽提不出毛病,但是要问个难题难倒你,这样才显出他的水平高。

网友I:
我看更大的可能性是楼主根本就没有理解老师所作出的评判,可惜老师无法上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