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3):
无刷电机有几根线,每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这得看电机的绕组类型和结构. 比如相数, 有无传感器等

网友B:
无刷电机,在磁动力里说的比较多,还有就是长汀无线电厂的网站也说的多。
现在流行无传感器的无刷控制电路。

网友C:
1、无刷电机有几根线,每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模型用无感无刷电机一般为3根线,分别为ABC三相,可以理解为星形或者角形解法的三组线圈

2、都说是用电调来控制,那么电调到底调了什么来控制转速。
电调根据反电动势确定转子位置,使用PWM调制控制输出功率,速度由换相频率形成,但是由输出功率决定。

网友D(2012-09-20):
招聘要求: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电子技术、无线电、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专业,工作3年以上; 2. 熟悉Atmel AVR或Microchip PIC单片机,熟练掌握IAR编程工具,有一定的独立项目工作能力; 3. 熟悉MCU外围电路的设计,对通讯接口、马达控制、高频开关电源、射频(高频)电路有经验优先考虑; 4. 熟悉AVR\/PIC汇编语言,编写过8K以上的代码; 3. 熟练掌握C语言,了解嵌入式软件开发,有较好的软件开发规范意识; 6. 外语四级以上; 7.嵌入式系统; 8。工资待遇:包食宿:月薪:10000元以上。
工作地点,东莞。
有意者请QQ:22320900032留言或EMAIL :HR@Dynam-rc.cn

网友E(2013-01-07):
3根 信号线 dc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