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 仿真库没有该元件怎么仿真

楼主(2012-06-23):
一个电压转换模块,65V以下电压进去,3.3V电压出来,是德国一家小公司做的,所以这些仿真库的都没有该元件,也不知是否有相近的元件,请问该咋办?该元件的介绍在附件里,谁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有100多分全部给他,先谢谢大侠们

网友A:
这个不能联系厂家问问么??

网友B:
这个可以麻烦谁帮你写个  太难:lol

网友C:
关键是你自己拿那个仿真做什么。。。或者说你准备观察什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这个buck converter实现上就是一个降压型稳压器,将高电压变换为3.3V和5V输出,说白了就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有必要仿真吗?想仿真什么?是想看看他输入高电压能不能输出3.3V和5V?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仿真就没有任何意思。因为他肯定能输出。

LZ还是另有用意?

网友E:
楼上的哥们真强,佩服啊,平时就用linux吗?

网友C(2013-01-23):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哥们真强,佩服啊,平时就用linux吗?

他是 半吊子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