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指导新人 自己设计的小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电路  主要目的是将产生的方波经分频后 分成1khz和3khz的 然后转换为三角波 再转换为正弦波 再经运放将正弦波的幅值放到大一定值 可是在multisim中进行仿真时发现 电路系统启动启动速度特别慢 运行一段时间后 仿真中断 应该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水平有限 刚学完模电 数电 望论坛里的大神指导一下新人

楼主(2012-06-23):
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产生的正弦波 经运放后 产生的竟是方波!!!我们起初怀疑是负载改变引起的 后来使用了电压跟随器  还是不行 经运放后还是方波

网友A:
你如果只要两个正弦信号,不如直接弄两个振荡器拉倒,何必弄这么复杂呢?

网友B:
先生成正弦波.然后过比较器变成方波

网友C:
正弦波 经运放后 产生的竟是方波???  运放肯定没有负反馈!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竞赛题目就是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