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的4.8K bit码率的声码器方案

楼主(2012-06-23):
语音编解码:4.8K bit码率
需要小于50K byte的ROM,5K byte的RAM
消耗40M的cpu时钟(编码)。
平台:cortex-m3

全球首发,有感兴趣的请跟贴,

网友A:
相比官方的语音库有啥优势?

楼主:
1:这个只要5K的RAM
2:只需要40M的时钟平率
3:ST的SPEEX库对运算进行大量简化,你可以看看加法、减法、左移运算,没做一次都需要溢出保护的,也就是饱和运算,你看看官方库有没有,如果没有饱和运算,编解码可靠性没有保证,语音信号很强的时候,会有破音。

楼主:
按照这三点对比下,你就清楚了

楼主:
举个加法例子
speex的库,简化版
#define ADD32(a,b) ((a)+(b))

标准版
Word32 ADD32(Word32 L_var1, Word32 L_var2)
{
    Word32 L_var_out;

    L_var_out = L_var1 + L_var2;

    if (((L_var1 ^ L_var2) & 0x80000000) == 0)
    {
        if ((L_var_out ^ L_var1) & 0x80000000)
        {
            L_var_out = (L_var1 < 0) ? 0x80000000 : 0x7fffffff;
        }
    }

    return (L_var_out);
}

网友A:
饱和指令用汇编应该能比你这边C实现快多了。。。。

楼主: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这个和官方库的差别,我没做任何简化。
回答2楼的问题。

CORTEX-M3的加减法是没有饱和运算的,饱和移位运算也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