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74系列的输入电流怎么判断?

楼主(2012-06-23):
比如与非门74HC03,74LS03 ,输入有没有内阻这个说法,看它PDF都只提到电压,没有说电流情况..
输入A直接5V电源,输入电流多少?
输入B上拉1K电阻接5V,B的输入电阻是不是5mA?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规格书中有输入电流参数
74HC03最大大概1uA
74LS03最大大概0.1mA
不同厂家的片子有些不同,具体看规格书中的"Input HIGH Current"参数

楼主:
恩,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你首先要区分74HC系列是CMOS器件(即内部由场效应管构成),输入电流(漏电流)很小,属于电压型器件,而74LS系列属于TTL器件,即内部是由三极管构成,属于电流器件

网友C:
CMOS器件,输入阻抗是很高的,一级都在Mohm级别的,吸入电流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般情况下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