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有源晶振输出波形

楼主(2012-06-23):
为什么输出波形大致是方波,但在跳变沿处有很高的尖峰,而且怎么只有5Hz的频率啊?新手求助。。。先谢谢了!

楼主:
量到5Hz多半是示波器使用不当,自动测量试试。

网友A:
应该是示波器使用问题吧。

过冲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
量到5Hz多半是示波器使用不当,自动测量试试。
引用 楼主:
是自动测试,会不会是晶振没起震呢?刚才又测了一遍信号很不稳定,一会儿正弦一会儿方波的,而且频率在50Hz附近变,或者就几k的瞎变。。。

楼主:
是自动测试,会不会是晶振没起震呢?刚才又测了一遍信号很不稳定,一会儿正弦一会儿方波的,而且频率在50Hz附近变,或者就几k的瞎变。。。
2# dqyubsh

楼主:
搞定了,换了一个,OK了。。。谢谢大家!

网友B(2013-02-27):
你好,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现在在测量24M晶振的时候测量的也是50Hz的正弦波

网友C:
把秒格调到uS级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