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电压检测问题,谢谢。

楼主(2012-06-23):
小弟初学单片机,水平有限。想要用单片机检测一个设备上的2根输出线的状态。这组2根输出线有2个状态,一个是两者之间有5V电压;一个是没有电压;
于是我请教高手之后使用了下面的1号电路 即P521光耦检测。 1号电路是可以检测到那两根线之间是否有电的。但同样也出现一个问题。会把原来的5V电压降低到2.8V左右,导致原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于是我又从网上查阅资料以后使用二号电路,这个时候可以检测到电压 原来的5V电压也没有压降。

让我很困惑,我测量了2个电路的工作电流 都在3MA左右,为什么1号电路会产生如此大的压降呢。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1.自己弄错了,两个电路电阻差那么远,电流不可能一样的。
2.光耦适合于需要地隔离的场合,三极管不能做地隔离。
3.如果你的描述是“两者之间有5V电压”,我判断你两个系统是不共地的,所以光耦是首选,只是你要看下信号速度,信号速度不高,可以把光耦初级的电阻选大一些,这个要根据5V信号的驱动能力来选。

楼主:
谢谢NE5532兄弟的指点 因为这个问题 折腾了一下午 最终查明白原因了  原因是我在野外测量的时候因为光线太强看错数字了。
光耦模块的工作电流在3.几MA 带载电压在2.8V左右 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在0.3MA 带载电压在5V左右
而同样的模块在家里 使用大功率直流电源测试 光耦模块的工作电流在10MA左右 带载电压5V 三极管模块工作电流在0.5MA左右 带载电压5V左右
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那个设备的这两根线根本不足以支撑3MA以上的电流输出 就造成了压降。

网友A:
如果要隔离,你就还是得想办法呢。

网友B:
试试磁隔离器件

楼主:
NE5532兄弟不好意思啊,这是第一帖。我自己么有10分 就给悬赏了10分。没办法给你分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