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手学习笔记2——18b20+4位总线1602

楼主(2012-06-23):
18b20程序参考本版例程,1602使用4位总线操作,只是在8位基础上稍微修改。
程序功能将18b20采集的温度显示到1602上。
具体接线如下:
RS   ->GPB8;
R/W ->GPC6;
E     ->GPC7;
DB4 ->GPA4;
DB5 ->GPA5;
DB6 ->GPA6;
DB7 ->GPA7;

main.c
#include "includes.h"
uint8_t table[]="Tempratrue:";
uint16_t tmp = 0;
uint8_t digit_hundred, digit_ten, digit_unit;
int main (void)
{
UNLOCKREG();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使用外部12M晶振
delay_ms(100); //等待外部晶振就绪
LOCKREG();
LCD_GPIO_initial(); //1602 相关GPIO初始化
LCD_initial(); //1602 模式初始化
LCD_WriteString(2,0,table); //显示第一行文字
while(1)
{
tmp = read_temp(); //读18B20温度
digit_hundred = tmp/100;
digit_ten = tmp%100/10;
digit_unit = tmp%10;
LCD_WriteChar(0,1,digit_hundred + 0x30); //显示十位
LCD_WriteChar(1,1,digit_ten + 0x30); //显示个位
LCD_WriteChar(2,1,'.'); //显示小数点
LCD_WriteChar(3,1,digit_unit + 0x3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LCD_WriteChar(4,1,0xdf); //显示摄氏度单位
LCD_WriteChar(5,1,'C');
delay_ms(10);
}
}

LCD1602.c
/**************************************************
** 文件名称:lcd1602.c
** 文件说明:lcd1602液晶显示,4位数据总线
** 管脚分配:
** GPA4:DB4
** GPA5:DB5
** GPA6:DB6
** GPA7:DB7
** GPB8:RS
** GPC6:RW
** GPC7:EN
**************************************************/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_GPIO_initial(void)
{
DrvGPIO_Open(LCD_DB4,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DB5,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DB6,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DB7,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RS,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RW,E_IO_OUTPUT);
DrvGPIO_Open(LCD_EN,E_IO_OUTPUT);
}
void delay_us(uint32_t t) //延时
{
uint32_t i=0;
while(t--)
{
for (i=0;i<1;i++);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a)
{
uint32_t j=0;
while(a--)
{
for (j=0;j<1000;j++);
}
}
/******************************************************************
** 函数名称:LCD_command_write
** 函数说明:液晶写指令子程序
** 输入参数:com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 无
** 其他说明:EN=1,RS=0,RW=0,分两次将DB0-DB7的指令代码写入指令寄存器中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8_t com)
{
CLR_EN;
CLR_RS;
CLR_RW;
delay_us(5);
SET_EN;
delay_us(5);
GPIOA -> DOUT = com & 0xf0; //写入高4位
delay_us(5);
CLR_EN;
delay_us(5);
SET_EN;
GPIOA -> DOUT = (com << 4) & 0xf0; //写入低4位
delay_us(5);
CLR_EN;
delay_us(5);
}
/************************************************************
** 函数名称:LCD_data_write
** 函数说明:液晶写数据子程序
** 输入参数:dat
** 输出参数:无
** 返回值: 无
** 其他说明:EN=0,RS=1,RW=0,将DB0-DB7数据写入数据寄存器中
*************************************************************/
void LCD_data_write(uint8_t dat)
{
CLR_EN;
delay_us(5);
SET_RS;
CLR_RW;
delay_us(5);
SET_EN;
GPIOA -> DOUT = dat & 0xf0; //写入高4位
delay_us(5);
CLR_EN;
delay_us(5);
SET_EN;
GPIOA -> DOUT = (dat << 4)&0xf0; //写入低4位
delay_us(5);
CLR_EN;
delay_us(5);
}
void LCD_initial(void) //液晶初始化
{
LCD_command_write(0x28); //4位数据总线,2行显示模式,5*7点阵+光标显示模式
delay_us(5);
LCD_command_write(0x0c); //开显示,显示光标,不闪烁
LCD_command_write(0x01); //清显示
}
void LCD_Write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ing)
{
LCD_SetXY(x,y);
delay_ms(10); //加等待
while(*String) //判断是否已经写完
{
LCD_data_write(*String++); // 写入当前指向的字符,并将指针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_ms(10);
}
}
void LCD_SetXY(uint8_t x,uint8_t y)
{
if(y == 0)
{
LCD_command_write(0x80 + x); // 第一行
}
else
{
LCD_command_write(0xc0 + x); // 第二行
}
}
void LCD_Write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data)
{
LCD_SetXY(x,y);
delay_ms(10); //加等待
LCD_data_write(data);
}

18b20.c代码就不贴了,参考版上例程。

常温测试效果:
开发板放在电脑风扇出口:

完整的工程包: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完。

楼主:
没人看,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