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东西总结一下几天来launchpad的学习

楼主(2012-06-23):
收到launchpad开发板后的这几天一直学习msp430。本打算用m430g2553做个读SD卡的wav音乐播放器,因为以前在cortex-m3上做过,心想轻车熟路应该不难,但是sd卡驱动和fatfs文件系统都加上后才发现,这么庞大的体积不是16k能装的下的。
于是,放弃了sd卡音乐播放器的计划,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通过pc上的串口终端控制单片机工作,按下电脑键盘1键:蜂鸣器播放一段音乐;按键2:音乐停止;按键3:测试环境温度并显示。显示方式为lcd1602和串口终端同步显示。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单片机功能,但是充分利用了msp430内部资源。注意:launchpad开发板上的两个串口套帽原来是竖式插放的,后来发现要改成横式的才能正常和pc收发。即照开发板上文字提示的HW UART方式。
下面是一段演示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E4NDMzNzc2/v.swf

单片机 m430g2553
编程环境 CCS 5.1
蜂鸣器和lcd1602等外设用的手头的一块51开发板的外设

源码如下:

msp430和外设的端口连接如下:

楼主:
主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init.h"
#include "lcd.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各种初始化*/
     music_init();
     uart_init();
     temp_init();
     LCD_init();
   //打开全局中断
    _BIS_SR( GIE);
    send_string("请选择功能:  1,播放歌曲   2,歌曲停止 3,测温度"); //开机菜单
    while(1)
    {    Play_Song();    }
}

/*******************************************
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counter++;
    if(new)   {
                    if(new==1)
        {send_string("  歌曲开  曲名:《祝你平安》"); P1OUT|=BIT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1,0,"music on ! ");
            delay_ms(250);
        }
          else        if(new==2)
        {send_string("  歌曲关 ")1OUT&=~BIT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1,0,"music off ! ");
            delay_ms(250);}
                    if(new==3)          temp_get();;
                    new=0;
            }
}

void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i,j;
    for( i = 0;i < n; i++ )
    {
        for( j = 0;j < 3;j++ )              _NOP();
    }
}
/*******************************************
播放《祝你平安》的乐曲
********************************************/
void Play_Song(void)
{
    uchar Temp1,Temp2;
    uchar addr = 0;
    counter = 0; //中断计数器清0
    while(music_on==1)
    {            if(music_on==2)
                    break;
        Temp1 = SONG[addr++];
        if ( Temp1 == 0xFF )        //休止符
        {            TACTL &=~MC_1;          //停止计数
            Delay_Nms(100);
        }
        else if ( Temp1 == 0x00 )   //歌曲结束符
        {            return;       }
        else
        {         Temp2 = SONG[addr++];
            TACTL |=MC_1;           //开始计数
            while(music_on==1)
            {
                Buzzer_Port ^= Buzzer;
                Delay_Nms(Temp1);
                if ( Temp2 == counter )               {
       counter = 0;
                    break;
                }
            }
        }
    }
}

void send_string(char *str)
{
        volatile char i=0;

        while(str)
        {while (!(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str[i++];
                }        while (!(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n';
        while (!(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r';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UCA0RXBUF;//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if(UCA0RXBUF=='1')
          {music_on=1;new=music_on;}
  else if(UCA0RXBUF=='2')
          {music_on=2;new=music_on;}
  else if(UCA0RXBUF=='3')
          {music_on=3;new=music_on;}
}

void temp_get()
{
        if(music_on==3)
        {        music_on=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转化好的摄氏温度
            send_string(" 当前温度为:");
            UCA0TXBUF=ch[IntDegC/10];while (!(IFG2&UCA0TXIFG));   //串口终端显示
            UCA0TXBUF=ch[IntDegC%10];while (!(IFG2&UCA0TXIFG));
            while (!(IFG2 & UCA0TXIFG));UCA0TXBUF ='\n';
                    while (!(IFG2 & UCA0TXIFG));UCA0TXBUF ='\r';
                    LCD_clear();
                    LCD_write_str(1,0,"temperature is ");    //LCD1602显示
                    delay_ms(250);
                    LCD_write_char(6,1,ch[IntDegC/10]);
                    delay_ms(250);
                    LCD_write_char(7,1,ch[IntDegC%10]);

                    delay_ms(250);
                    LCD_write_char(9,1,'C');
                    delay_ms(250);
}

中断里边 尽然延时250ms ,程序有待改进。

网友A:
很强悍啊。。新手求教。。。能加QQ么。。604337991.。。。想学习下。。

网友B:
CCS5.1 下载器是如何配置的啊? 我总是编译的时候报错呢!

网友C:
执拗的人没能改变世界,世界也没能改变执拗的人

楼主:
CCS5.1 下载器是如何配置的啊? 我总是编译的时候报错呢!
引用 网友B:

创建项目的时候有个选择单片机的型号的步骤,只要这个型号选对了其他默认就行了。。。 不知道你错误的提示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应该是1602吧?1206还是头一回看到呢。

网友:
LZ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E: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啊

楼主:
应该是1602吧?1206还是头一回看到呢。
引用 网友D:

哈哈 又丢人了 这液晶应该是去年买51开发板带的,就搞51实验时候学习了一下,一年没动了 名都叫错了 :lol

网友F:
是要顶一下

网友G:
呵呵!!我也想照葫芦画瓢玩玩,也是前两天收到的板子,希望多多交流呀!!

网友G:
你好!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请问串口终端是款什么软件呢?
2:由于目前我没有1062,我能否先实现蜂鸣器的音乐播放呢?(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蜂鸣器)

谢谢!!

楼主:
你好!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请问串口终端是款什么软件呢?
2:由于目前我没有1062,我能否先实现蜂鸣器的音乐播放呢?(51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蜂鸣器)

谢谢!! ...
引用 网友G:

1、如果是xp就直接用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因为win7没有超级终端,所以我用的SecureCRT。
2、可以

网友H:
还没入手板子,开发环境只能有你的这个么?

楼主:
还没入手板子,开发环境只能有你的这个么?
引用 网友H:

还有 IAR for msp430

网友I:
模拟MIDI的音乐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J:
音乐是怎么弄的

楼主:
ls两位可以看代码怎么写的就明白了 这个我也是参考别人的

网友K:
要进行电平转化吗,进行串口操作时UART

网友B:
6# zoomone 我把console窗口输出的结果发出来: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LaunchPadLED ****

D:\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file: ../blink.c'
'Invoking: MSP430 Compiler'
"D:/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1/bin/cl430" -vmsp --abi=eabi -g --include_path="D:/ti/ccsv5/ccs_base/msp430/include" --include_path="D:/ti/ccsv5/tools/compiler/msp430_4.1.1/include" --advice:power=all --define=__MSP430G2533__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printf_support=minimal --preproc_with_compile --preproc_dependency="blink.pp"  "../blink.c"
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024481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is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gmake: *** [blink.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提示说文件打不开,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PS:创建项目的时候选型都是正确的……

网友L:
楼主你那个SecureCRT是怎么设置的,怎么连接不上了,要不要接串口的

网友M(2012-07-23):
牛X,三脚加个下拉电阻更好一点!

楼主:
6# zoomone 我把console窗口输出的结果发出来: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LaunchPadLED ****

D:\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file: ../blink.c'
'Invoking: MSP430 Compil ...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把源文件放在中文路径下。貌似CCS不支持中文路径。

楼主:
楼主你那个SecureCRT是怎么设置的,怎么连接不上了,要不要接串口的
引用 网友L:

选择FILE -> QUICK CONNECT命令,出现一个窗口。
然后在Procotol后面的下拉菜单下选择Serial选项。出现如下界面。我想剩下的你该就清楚了吧

网友N(2012-11-09):
真是佩服你们呢!

网友O:
挺牛的,使用MSP430来做声音处理,想法挺好的

网友P:
1602液晶显示,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Q:
关注,手上也有一块,有时间也学着弄弄

网友R(2012-12-17):
不错的学习经验,学习了

网友S:
顶一个   很不错  呵呵   谢谢共享      谢谢了   哦呵呵

网友R:
楼主很强大啊,支持一下

网友T:
厉害,楼主做的东西真不少 理解深刻

网友U:
楼主多分享后面的进度啊

网友V(2014-01-11):
您好,请问能把这个板子的资料上传吗?原理图,开发工具等等。或者下载地址也行。谢谢了。

网友W(2014-06-21):
我只想知道你说的那个注意串口横竖接是怎么接法的,给个图片吧,我用这个也是串口发不出去啊

网友X:
这是小才大用了,,所以有些困难的

网友Y(2014-12-26):
楼主可以加我qq吗 2351254861 我下了之后放不出音乐,求大神指教

网友Z:
执拗的人说不定能改变世界,世界不一定改变执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