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正确看懂电路图

楼主(2012-06-23):
1:首先要了解电子设备的用途。
我们经常见到电子设备的电路原理图时,在不知道它的用途时,初看起来往往感到电路错综复杂,很难理解电路各部分的作用和性能,当知道电子 设备的用途后,再去识图,则会很容易找出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各单元电路的作用也比较醒目了。了解电子设备的用途实则上是为了搞清楚电路原理图的整体功能,以便在宏观上对此电路原理图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此,在误读电路原理时,首先要了解电子设备的用途。这是识读电路原理图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在了解电子设备的用途时,若有方框图则必须阅读。辛庄方框图可使你知道整机是由那些单元电路组合成来完成整体功能的。对全面理解工作原理大为有益。
2:分解电路:
在没有方框图的情况下,必须自己动手去分解电路,将电路化整为零,画出电路原理方框图,分解电路时以所处理的信号流程为顺序,以主要元器件为核心,将电路原理图分解成若干个基本组成部分,再分析每一个基本构成部分是由哪些单元电路组成的,它们的功能是什么。
一般来讲,半导体三极管、集成电路是各大个单元电路的主要器件,尤其在微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各种电子产品与电子越来越多地使用了集成电路,集成电路IC的符号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路原理图中。
在分解电路时要注意电路的类型。单元电路可分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大类。模拟电路是处理、传输和产生模拟信号的电路,而数字电路则是处理传输和产生数字信号的电路。
3:寻找整机电路:
一个电子设备往往是由不同的通路组成的,比如交流通路、供直流通路,信号输入和输出通路、控路,控制通路、反馈通路、显示通路等。只有把各通路分清后,才能搞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系的。
4:分析控制逻辑关系
对于控制通路的电路,还要分析各种控制逻辑关系,只有这样才会弄清整机控制电路的原理及功能。

楼主:
补充: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一些重要通路输入及输出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路的特点,这对寻找电路通路会很有帮助。
1:放大电路通路。在放大电路通路中,输出信号的幅度要比输入信号的幅度大许多倍,而其他牲不变。其中单管共发射极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而两极直接耦合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同位同相。
2:信号发生器(振荡电路)通道。信号发生单元电路是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由自身产生的激振荡,通过选频网络向外输出特定的波形和频率的信号。
3:调谐放大通路。在调谐放大单元电路中,输入信号中只有接近稭振频率的信号才能到达输出端,其他频率则不可能通过通路。
4:数字电路通路。数字电路的输出信号有的只取决于同一时刻的输入信号,而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无关,有的输出信号不仅与同一时刻的输入信号有关,而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有关,数字电路着重的是逻辑关系。

网友A:
刨工解牛啊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那么好的学习方法:handshake

网友C:
谢谢楼主和二楼的 总结的不错

网友:
电路图都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搭接起来的,关键点就是找到突破口去分析

网友D:
关键点就是找到突破口去分析,此话很有份量,要学习掌握。

网友E:
电路原理图是用电子元件及相互连线的符号所表示的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图,有了电路原理图,就可以分析电路中各种电信号的来龙去脉从而了解电子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民以说电路原理图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路图,楼主介绍的方法很好,但使用者必须灵活应用。

网友F:
孰能生巧!

网友G:
电路图可以帮助人们分析电子电路或了解、掌握电子产品的工作原理。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H:
看懂电路图是学习电子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进行电子制作或修理的前提,也是电子技术爱好者必须掌撑的基本技能。好资料,认真读了

网友I:
虽说学电子,电路学的真心不怎么好,学习下。

网友J(2012-08-11):
看懂电路图是电子入门的基础  这个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