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安卓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24):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还没进行,不过有两个方案,一是通过给终端加一个外设对终端进行控制,还有一个方案是利用手机做外设,不过这就要设计到单片机和安卓的通信,第二种方案可行么,开发难度怎么样?

网友A:
单片机是硬件,安卓是操作系统。
安卓手机也有USB吧,也有蓝牙吧,有哪些开放给你的硬件接口,用单片机去配合,看协议开放程度。

网友B:
单片机是硬件,安卓是操作系统。
安卓手机也有USB吧,也有蓝牙吧,有哪些开放给你的硬件接口,用单片机去配合,看协议开放程度。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协议的开发程度

网友C:
这个主要看协议的的啊

网友D:
弄清楚协议,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E:
可行,难度就要看协议的开发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