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烧录问题

楼主(2012-06-24):
STM32F101的片子,用JTAG能够正常烧录flash,但是使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进行ISP烧录时,出现芯片ID或者版本号有时会读不准,即使偶尔读准了,在后续进行代码下载中,下载不到1%就fail掉,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下载过,很好用;
建议检查ISP软件设置;建议检查串口硬件连接。

网友B:
还有换一套硬件试试。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