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成熟的设想,你别笑我哦!

楼主(2012-06-24):
大家知道,带通滤波电路吧?如下图所示(摘自童诗白)

好了,我的意思是,如果说如山所述fp1<fp2是带通滤波电路,
那么是否有理由可以相信,fp1>fp2就是带阻滤波电路呢?
如果是肯定的话,双T网络又有什么优越性呢?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与和或是不同的概念。
带通可以用低通和高通串联。
带阻滤波不能串联,要并联。

楼主:
2# gx_huang 首先说明,我的题目问题有错误,fp1、fp2作为方程的两个根是没有讨论价值的。
好在你参透了我的内心想法。

我感性上理解了你说的这个道理,然而在理性上 ,没法说服自己啊!我是这样想的:
传递函数sRC/[1+(3-A)sRC+(sRC)^2] 是可以看成是一个低通1/(1+a*sRC)乘以一个高通sRC /(1+b*sRC)的。大家讨论的都是第一个低通的a*RC即fp1小于后面高通的fp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fp1大于后面高通的fp2呢?结果会怎么样?谁能给我个提示。

网友A:
那是全部不通了。一个是0,乘上1还是0呀。
你迷糊了,呵呵。
感性也好,理性也好,这都很好理解的。

并联的关系基本上等于“加”的关系。
串联的关系基本上等于“乘”的关系。

网友B:
TEST
纯粹用数学公司分析,大概可以说明问题

设FL、FH
A*A=1/[1+(F/FL)2] * 1/[1+(FH/F)2]=1/[1+(FH/FL)2+(F/FL)2+(FH/F)2]

1.若FL>FH,为带通

F>FL
或F<FH,分母后两项不收敛,A=>0

FH<F<FL
,分母小于4,A>1/2

2.若FL<FH,为*带阻(其实是全阻)

分母第2项不收敛,A=>0

楼主:
我的错 ,理解了 感谢大家

网友C:
单纯的公式分析,要整体去看,不要拆分
sRC/[1+(3-A)sRC+(sRC)^2]
分子有sRC,那么肯定是从0开始有一个20db斜率的上升
分母有2个极点,只要在右半边,那么肯定是带通。不论2个极点是相同还是不同
具体到电路可能有区别。

网友C:
要拆分去看
1/(1+a*sRC),sRC /(1+b*sRC)
无论a与b谁大谁小,也都是带通。
你可能忽略了SRC是从0开始的,不是第一个极点之后开始的。
如果分子是(SRC+1),那么情况就要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