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求助

楼主(2012-06-24):
如图,两阶滤波器的阻,容值都是一样的,,那么他是一介滤波,还是两阶滤波?为啥要值一样?

网友A:
你是要问什么呢?
简单的RC滤波电路,π型滤波器,频率高的时候,从电容流到了地,所以是低通滤波器

楼主:
这是几阶滤波器?阻值和容值都一样,有何作用?

网友B:
两电容,二阶,高频衰减比一阶更快

网友C:
两电容,二阶,高频衰减比一阶更快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几个电容就几阶???????

网友B:
差不多。
容抗 1/ωC;感抗 ωL;
出现ω是一阶,出现ω^2就是二阶

网友B:
用阻抗+欧姆定律,计算Vout和Vin的关系

网友D:
二阶,把那传递函数写出来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