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每次中断的时间是不是一致

楼主(2012-06-24):
在进入中断前一条指令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中断子程序结束后一条指令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这样PA1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时间是不是固定值啊

网友A:
汗,看不懂。
你的中断是什么中断?
中断前一条指令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是怎么实现的?
如果要固定的出高低电平,直接用TIM不就好了。

网友B:
中断处理的事情是不是一定的,来判断中断时间是不是固定
PA1转换电平之间能确定必然进中断么?

网友C:
满足一定的条件,中断的时间就是固定的

网友D:
35 元 stm32F103RBT 最小系统http://shwork.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