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继电器控制电路设计的如何?

楼主(2012-06-24):
使用单片机控制NPN三极管S9014的基极,控制继电器,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我这个控制电S9014参数:Vceo=45V,Vcbo=50V,Ic=100mA,,,继电器线圈内阻1000欧。

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用法
我就是这么做的
Q1用的C1815 D1用的1N41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这么着对,那就这么定了

网友B:
可能需要限流。。。另外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并个电阻

网友C:
继电器工作电流28mA,5V驱动基极电流大约0.43mA,
如果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够,会导致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所以,建议R56适当减少。为了抗干扰,基极对地最好并联一个电阻。
28V在继电器负极加滤波电容。

网友D:
这个图原理上无任何问题,只是单片机上电默认高电平,虽然可以编程控制为低,那么继电器就会吸合一下。如果这不是问题当然OK,有些场合继电器吸合这一下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一般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较好。

网友E:
还是把你的执行开关管换的吧,9014的ce典型是28V,bc是30V,建议用2N5551.你是想老坏有出差机会还是可以的,同时为了防止电压反串,一般用法是在驱动到开关管串个二极管,积极上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考虑到了,准备使用光耦隔离,这样使用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为高电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设计如何?

网友F:
驱动方式没有问题,但管子耐压不够,要换,另外,如果你的继电器驱动的是大电流的电机等感性负载,则非常容易出现危险:当电机运转当中突然换向,刚刚断开的动静触点间容易拉弧,而电弧未熄灭时动触点可能已接触另一侧静触点,这意味着电源直接短路,电弧将会有足够的能量维持下去,于是烧啊烧~烧啊烧~

楼主:
讨论后,这样设计如何?

网友G:
楼上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没什么大问题,二极管可以不要。
但是最大的问题上面已经有人说了:这样使用继电器,万一触点粘连,28v对地短路了。
这种使用继电器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

网友H: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将继电器的常闭及常开触点分别接电源及地呢?是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I:
R64 2K 28V 接错时可以产生28/2=14mA电流,一般的IO嵌位完全可以吸收,因次二极管就免了;
前面朋友说的拉弧问题只要选择正确的继电器可以避免,直流和交流参数是不一样的,有足够赋予即可;
保险起见,在适当的位置加短路保护吧

网友J:
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的话不能将触点并联使用,需要换足够容量的型号
另外+28V似乎为非稳压电源,需考虑其工作电压是否会有超标现象出现
继电器线包功率按28V算是0.78W,若线包长期荷电且此功率接近继电器额定值,此时还需要考虑采取措施减小线包负荷

网友K:
估计LZ是驱动大电流的

网友L:
楼上几个哥们分析的真够透啦,连可能的失效情况都想到啦。是的这种继电器控制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使用寿命堪忧。

楼主:
回复 网友J:

触点有两组,只需要一组,我看另一组空着,挺浪费的,就想保险起见,把触点并联着用了。这样会有问题么?

网友M:
问题就在为什么要直接接地呢?如果两触片动作不一致时,会怎样?

网友J:
如果负载为感性且电流比较大,触点断开时可能拉弧,运气不好有可能一边触点焊死在一起了,就变成了+28、地通过两组触点短路
另外你的1N4007似乎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