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手学习笔记3——UART收发(PDMA方式)

楼主(2012-06-24):
使用DMA实现UART0收发功能。直接在网站例程基础上修改,在此谢谢原作者。
UART0通过DMA方式接收串口数据,当长度达到16字节时,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DMA发送回来。两个LED闪烁指示UART0的发送和接收。
实验板上焊掉了R5,R6两个电阻。

需要注意的是:DMA接收数据长度必须4字节对齐,最少接收4个字节才能触发DMA接收中断。

主程序main.c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define  DMA_LENTH  16
uint8_t  RX_BUFF[DMA_LENTH];
uint8_t  i=0, j=1;
/*************PDMA CH0传输完成中断函数********************************/
void PFN_DRVPDMA0_callback(void)
{
DrvPDMA_ClearIntFlag(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BLKD_FLAG); //清除中断标志
if(i%2)
     DrvGPIO_SetBit(E_GPA,2);
else
     DrvGPIO_ClrBit(E_GPA,2);
i++;
}
/*************PDMA CH1传输完成中断函数****************************/
void PFN_DRVPDMA1_callback(void)
{
    DrvPDMA_ClearIntFlag(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BLKD_FLAG); //清除中断标志
    DrvPDMA_CHEnableTransfer(eDRVPDMA_CHANNEL_0); //将接收的数据DMA发送回去
    DrvPDMA_CHEnableTransfer(eDRVPDMA_CHANNEL_1); //重新开始接收
if(j%2)
     DrvGPIO_SetBit(E_GPA,3);
else
     DrvGPIO_ClrBit(E_GPA,3);
j++;
}
/*************PDMA CH0配置函数********************************/
void PDMA0_Configuration(void)
{
    STR_PDMA_T  sPDMA;
    DrvPDMA_Init();    //使能PDMA时钟
    DrvPDMA_CHSoftwareReset(eDRVPDMA_CHANNEL_0);   //软件复位CH0内部状态机和指针
    DrvPDMA_SetCHForAPBDevice(eDRVPDMA_CHANNEL_0,eDRVPDMA_UART0,eDRVPDMA_WRITE_APB); //指定PDMA0为UART0的发送
    sPDMA.sSrcCtrl.u32Addr = (uint32_t)RX_BUFF; //源地址为发送BUFF
    sPDMA.sDestCtrl.u32Addr = UART0_BASE;    //目的地址为UART0发送FIFO
    sPDMA.u8TransWidth = eDRVPDMA_WIDTH_8BITS;  //8位宽度
    sPDMA.u8Mode = eDRVPDMA_MODE_MEM2APB;  //内存到外设模式
    sPDMA.sSrc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INCREMENTED;  //源地址增长
    sPDMA.sDest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FIXED;     //目的地址固定不变
    sPDMA.i32ByteCnt = DMA_LENTH; //传输长度
    DrvPDMA_Open(eDRVPDMA_CHANNEL_0,&sPDMA); //配置DMA CH0参数
    DrvPDMA_EnableInt(eDRVPDMA_CHANNEL_0, eDRVPDMA_BLKD );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DrvPDMA_InstallCallBack(eDRVPDMA_CHANNEL_0,eDRVPDMA_BLKD,(PFN_DRVPDMA_CALLBACK)PFN_DRVPDMA0_callback);
}
/*************PDMA CH1配置函数********************************/
void PDMA1_Configuration(void)
{
    STR_PDMA_T  sPDMA;
    DrvPDMA_Init();    //使能PDMA时钟
    DrvPDMA_CHSoftwareReset(eDRVPDMA_CHANNEL_1);   //软件复位CH1内部状态机和指针
    DrvPDMA_SetCHForAPBDevice(eDRVPDMA_CHANNEL_1,eDRVPDMA_UART0,eDRVPDMA_READ_APB); //指定PDMA1为UART0的接收
    sPDMA.sSrcCtrl.u32Addr = UART0_BASE;  //源地址为UART0 FIFO
    sPDMA.sDestCtrl.u32Addr =(uint32_t)RX_BUFF ;  //目的地址为接收BUFF
    sPDMA.u8TransWidth = eDRVPDMA_WIDTH_8BITS;
    sPDMA.u8Mode = eDRVPDMA_MODE_APB2MEM;  //外设到内存模式
    sPDMA.sSrc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FIXED; //源地址固定
    sPDMA.sDestCtrl.eAddrDirection =   eDRVPDMA_DIRECTION_INCREMENTED;  //目的地址增长
    sPDMA.i32ByteCnt = DMA_LENTH;  //一次DMA长度4字节
    DrvPDMA_Open(eDRVPDMA_CHANNEL_1,&sPDMA);  //配置DMA CH1参数
    DrvPDMA_EnableInt(eDRVPDMA_CHANNEL_1, eDRVPDMA_BLKD );
    DrvPDMA_InstallCallBack(eDRVPDMA_CHANNEL_1,eDRVPDMA_BLKD,(PFN_DRVPDMA_CALLBACK)PFN_DRVPDMA1_callback);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usart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PDMA0_Configuration(); //配置发送DMA
PDMA1_Configuration(); //配置接收DMA
DrvPDMA_CHEnableTransfer(eDRVPDMA_CHANNEL_1); //开始接收
while(1)
{
  ;
}
}
工程压缩包:

网友A:
顶,没用过PDMa

网友B:
顶一下,没用过,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C(2012-08-01):
那个R5,R6电阻为什么要焊掉才能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