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看LM358加法电平平移电路的问题?

楼主:
求助,帮我看看LM358加法电平平移电路的问题?

图中 R33 R26为10k            R32 为1k,问题出现在LM358的1脚为0.22v左右。

把LM358换+-5v供电,R33左边直接接地,输出为3.9V左右,郁闷。

网友A(2012-06-24):
看不出是电平移位电路。莫非R32和R33中间有什么乾坤?

网友B:
提醒楼主,这个电路没有加法部分,单电源供电也没有加参考地。楼主输入电压想多大加多大???

网友C:
你好!
能否详细描述一下你的输入信号(在+5V供电的情况下),再者请确定所有的连线是正确的。
在+-5V供电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请确定2,3脚处的电压值是否为0;如果2,3脚处的电压为0,且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芯片由问题,请换一片新的进行试验再进行判断。
谢谢!

网友B:
你好!
能否详细描述一下你的输入信号(在+5V供电的情况下),再者请确定所有的连线是正确的。
在+-5V供电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请确定2,3脚处的电压值是否为0;如果2,3脚处的电压为0,且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可能 ...
引用 网友C:

你需求都不给,我们不是神,分析不出来啊。

网友D:
LZ和4L是同一人?

网友C:
不是同一人,询问楼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