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xilinx的千兆以太网IP核是免费的吗?

楼主(2012-06-24):
如题,千兆以太网IP核是免费的还是xilinx要收费?急求答案  谢谢!

网友A:
有一个10/100/1000M三态以太网核我记得是免费的。

网友B:
V6 的免费。。

网友C:
:lol 不知道啊!

网友D:
我记得当时调网口的时候用EDK试的好像不免费的,后来直接用的10/100/1000的那个ip核以及自带的例子完成的

网友E:
绝对不免费

网友F:
V5系列免费!!本人正在用XC5VLX30T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猴哥,V5系列的这个IP是免费的吗?
俺有点孤陋寡闻了。。。

网友F:
我用的是V5里边的千兆以太网MAC核(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利用RocketIO GTP Transceiver(1.25G)实现千兆以太网光接口,但只能实现不带上层协议的千兆以太网数据传输(裸奔跑到400M左右,目前正环测中),带上层协议(TCP/IP)的XILINX是收费的!最近也在考虑用逻辑实现上层协议,但摸索了很长时间,貌似很困难,求高手支招!

网友C:
应该不免费,还指望这个挣钱呢!

网友G:
硬核是免费的,软核是不免费的,记得是这样

网友H:
我用的是V5里边的千兆以太网MAC核(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利用RocketIO GTP Transceiver(1.25G)实现千兆以太网光接口,但只能实现不带上层协议的千兆以太网数据传输(裸奔跑到400M左右,目前正环测中) ...
引用 网友F:
这个IP不收费,但是你加其他功能,如果有的应该收费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猴哥,V5系列的这个IP是免费的吗?
俺有点孤陋寡闻了。。。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免费的,我记得:)

网友H:
如果是更强功能的将收费~

网友I:
付费的好像

网友J:
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H:
这是神马情况?
引用 网友J:
赞签名档

网友K:
准备银子就行。;P

网友L:
我是来看大家的反应的,

网友M(2013-10-21):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当时调网口的时候用EDK试的好像不免费的,后来直接用的10/100/1000的那个ip核以及自带的例子完成的 ...

您好。最近用ISE自带的IP核,调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V6板子的网口,一直调不通,希望可以和您交流下。自带的例子是需要自己加FIFO模块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V5里边的千兆以太网MAC核(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利用RocketIO GTP Transceiver(1.25G ...

您好。最近用ISE自带的IP核,调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V6板子的网口,一直调不通,希望可以和您交流下。自带的例子是需要自己加FIFO模块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您好。最近用ISE自带的IP核,调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V6板子的网口,一直调不通,希望可以和您交流下。自带 ...

不需要,亲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亲

那请问除了UCF管脚,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方便留一个QQ号给我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M:
那请问除了UCF管脚,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方便留一个QQ号给我吗?谢谢!

参照example design即可
公司不让用QQ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您好。最近用ISE自带的IP核,调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V6板子的网口,一直调不通,希望可以和您交流下。自带 ...

自带的例子不需要吧,当时我用的v5的板子,design example里的代码是一个回环测试,你可以先看懂那个的mac帧格式什么的再写。如果是千兆网的话记得自己产生125M的差分时钟给IP。

网友N:
有个免费的10/100/1000的免费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带硬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