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款 PIC32单片机 IO口最快翻转速度测试

楼主(2012-06-24):
需要PIC32的IO翻转作为CMOS的驱动时钟,分别对 PIC32的4系列,6系列和7系列三款单片的IO口翻转速度进行测试。
外部晶振8Mhz,2分频,然后20倍频,最终为80Mhz。测试方式为:
while(1)
{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PORTDINV = 0x0800;
}
示波器测试结果pic32mx795的io输出40Mhz方波,而另两款的只能输出5Mhz左右的方波。相同的代码,器件间差别为何有这么大?
请达人解答。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奇怪,应该是内核到外围接口的延迟造成的。
就象ARM的芯片,如果GPIO挂在APB总线就比较慢,而GPIO挂在AHB总线就比较快,但差别没达到8倍,差别一般是2倍。

楼主:
说不通啊,那为什么PIC32F795的器件翻转速度就能达到40MHz,这三款单片机的架构是十分类似的。

网友B:
检查芯片时钟部分的设置是多少频率?

然后自己根据指令周期计算一下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再查问题。

楼主:
系统时钟80Mhz。UART按80Mhz配置,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系统时钟的配置如下: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 PLL Input Divider (2x Divider)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 PLL Multiplier (20x Multiplier)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1         // System PLL Output Divider

IO翻转的部分汇编为
                          PORTCINV = 0x2000;
9D000060  24102000   addiu       s0,zero,8192
9D000068  AE30609C   sw          s0,24732(s1)
76:                          PORTCINV = 0x2000;
9D00006C  AE30609C   sw          s0,24732(s1)
77:                          PORTCINV = 0x2000;
9D000070  AE30609C   sw          s0,24732(s1)
78:                          PORTCINV = 0x2000;
9D000074  AE30609C   sw          s0,24732(s1)
79:                          PORTCINV = 0x2000;
9D000078  AE30609C   sw          s0,24732(s1)
80:                          PORTCINV = 0x2000;
9D00007C  AE30609C   sw          s0,24732(s1)
81:                          PORTCINV = 0x2000;
9D000080  AE30609C   sw          s0,24732(s1)

也就是一条指令翻转一次,怎么算都不会是5Mhz的方波输出。最关键三款MCU的结果不一样。费解。

网友C:
4系列,6系列可能并没有跑到8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