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6-24):
我想请问下,我使用的名伟 电源 NES-350-7.5 输入交流电为AC180V,直流电源输出为2.8V左右,现在由于特殊原因,AC180V电压要有一直输入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对名伟的电源有影响么?

网友A:
什么叫“一直输入很长一段时间“1-2年 还是5-10年”
一般来说 都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你环境恶劣,电源品质不高

网友B:
看这个电源的规格书,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在规格书范围内,放心使用,如果不在,最好买宽输入范围的使用,比如85~265V AC输入

网友C:
不知所云: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致保持低电压状态3个月,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在查看规格书是有“交流输入范围 由开关选择90~132VAC/180~264VAC”这两个电压段该如何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