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delta sigma adc的一个初级问题

楼主(2012-06-24):
将一个0~3V 10KHz的正弦波输入到delta sigma  adc,ADC的参考电压是3v,以500SPS的速率采样,请问每次采到的数据会是怎样的?

网友A:
假如第一次采样是在信号的 0相位点,又设信号是精确的10K、采样是精确的每秒500次,那么第二次采样就在信号的第20个周期的0相位点。

网友B:
不懂的ADC_DAC   妄为电子工程师

网友C:
采样比信号频率还低,是不能用的。

网友D:
delta sigma ADC与SAR有所不同,SAR是采一次,就完成一次AD。

网友E:
这个不好说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G:
我觉得,输出应该对应输入电压的平均值吧。不过,最好在ADC输入之前加一个最高不超过250Hz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H:
无法还原真实信号,没啥用处
不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网友I:
不满足奈奎斯特定理采样有什么用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踩着玩

网友K:
大约1.5V左右。
建议用SAR型的ADC。一般可以到100K的采样率,采保时间一般在1us内,基本满足你的信号。

网友L:
如果严格的10KHz被500SPS采,最后采到的结果应该是直流信号。如果信号源或者ADC时钟稍有偏差,那么采到的应该是一些低频的成分。简单说就是10KHz的信号在频域折叠到了500Hz里去,或者折叠刀(0,2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