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识别问题

楼主(2012-06-24):
用CY7C68013A 与FPGA做在核心板,USB 走线比较粗 12mil ,也靠的很近,没有焊接EEP,识别不到USB,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没玩过,晶振啥的都没问题吧?还有那个USB那两根线没反吧?

网友B: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摘到EEPROM,还有我觉得保留管脚和唤醒管脚那里的电阻结构不对

网友C:
我用的核心板,没出过问题

网友D: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E:
这个不好说

网友F:
这个问题貌似比较麻烦啊

网友G:
从设备管理器看下吧

网友H:
USB那两根线没反吧

网友I:
线不一定是问题,看电源,看D+,D-有没有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