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完单片机,然后呢?!

楼主(2012-06-24):
学完单片机,直接学CORTEX,是不是有点跨度啊,几百元的板子有没有啊,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顶。。与LZ起点差不多,想转ARM
求推荐

网友B:
学完单片机学cortex(M级)算是跨度最小的了。。

网友C:
从Arm7开始怎么样?

网友D:
从Arm7开始怎么样?
引用 网友C:

那就比较悲催比较迷茫了

网友E:
唉唉。。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F:
学完51单片机,刚买STM32-神舟III号。
似乎可以带UCOS系统,先玩玩吧。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G:
CORTEX,感觉现在做手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H:
只要有兴趣,肯钻研,神马都不是问题。

网友I:
我觉得没有什么跨度不跨度的问题,入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只不过一般用性能较强的ARM,一般都会选上RTOS,学习过程可能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