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用来一个密码门禁,psoc1可以吗

楼主(2012-06-24):
主要是PCB板放元器件的面积有限,只能单芯片方案,实现电容式键盘、内部eeprom保存100个密码(最长6字节)。

楼主:
求有经验的同行

网友A:
好转也呐

网友B:
没做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内部软件比较费事吧, 外围电路除了触摸感应界面其他的应该很少。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使用 CapSense 的芯片挺合适的。例如 CY8C20xx6最多可以支持31个sensor,肯定够用了。 Flash有 8K/16K/32K,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C:
这种方案还是买一个比较靠谱吧

网友D:
想法还很不错嘛

网友E:
这种东西会安全吗

网友B:
至少没锁眼,呵呵: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