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DK软件仿真NUC120时无法进行内存查看

楼主(2012-06-24):
MDK版本为4.50,编译成功后,进入软件仿真,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能进行内存地址的读写,难道不能进行软件防真吗,内存查看程序执行后的地址,也全显示0,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网上搜了下,解决办法可以在keil官网上找到,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14.htm

就是自己要定义一个文件,进入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选项页面中,
找到initialization file,载入一个ini文件(自己手动建立一个),指定需要读写的地址及范围
内容如下
MAP  0x50000000, 0x50004000  READ WRITE  // allow R/W access to IO space
以上表示地址0x50000000到0x50004000这个范围都可以读写了,不再出现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错误

另一个方式是调试时指定地址,从网上搜到的,确实可以解决,可每次调试都要输入
选择Debug -> Memory Map
在Map Range中填写需要允许读写的内存区域,比如写入
0x400000,0x40FFFF
然后勾选Read,Write,点击MapRange即可

网友A(2014-11-12):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下,解决办法可以在keil官网上找到,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14.htm

就是自己要定义一 ...

請問 要怎麼建立ini文件 解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