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序的时候,内存空间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2-06-24):
用DSP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说page 1 的RAML4 空间不足。可是把RAML4的length增加,然后把RAML5-6的其实地址相应延后后,有会出现烧录后的warning提示,并且使用不能。经过试验,RAML4从0x00C000起始,长度只能0x003000,可是目测至少要0x8000左右才行,我去哪搞这么大的空间啊我看手册上有外部XINTF6,7的,不知道怎么使用啊?

楼主:
另外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数据可以补充啊

网友A:
硬件上外扩外部RAM。

网友B:
这个数组如果是const类型那么放到FLASH

网友C:
你看看板子上有扩展RAM吗

网友D:
将.ebss的变量指向了外部RAM试试

网友E(2012-08-24):
建议楼主优化算法   这个很重要   如果按楼上说的加外存   那访问速度就是多出来的问题   强烈建议优化算法  优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