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2012-06-24):
使用的是PSoC Start Kit,用MiniProg下载程序

用PSoC Designer调试仿真的时候,Debug〉Connect连接,显示“Could not connect to ICE”

在ICE connected to 的下拉菜单中只有LPT1-3,没有USB接口的

楼主:
谁来帮帮我

网友A:
MiniProg 只是程序下载的,不是仿真调试的

网友B:
点错指令了吧

网友C:
3楼说的很对哦

网友D:
试试别的软件吧

网友E:
PSoC1 要仿真的话得用CY3215才行,PSoC3 只需要用MIniProg3接到板子上就可以仿真。
PSoC1 一般用USB-I2C来检测数据来调试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