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DS12C887的准确性

楼主(2012-06-25):
我买了一大堆,每一块的准确度也不一样,年份没问题,快慢芯片里面的精度己固化,碰运气咯,本人从四十多块才挑到两到三块出来是和gps时钟能秒同步的,最好的可以一年在10秒以内,最差的可以3天快(慢)2秒,还长时间用(指春夏秋冬)有温度影响,所以有时快,有时又慢下来的哦

网友A(2012-08-25):
这是内部的晶体的精度决定的.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部的晶体的精度决定的.

现在少用这个了,改GPS了

网友A:
嗯,有这样的问题,还是改掉他
按理晶振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不至于那么差劲
不知道是否又是什么黑芯片

网友B: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网友C(2023-02-19):
里面是个空壳,封装了模块与晶振、电池。那个晶振质量决定了准确度。

网友D:
自带晶体振荡器和锂电池。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可工作10年;按理不应该这么差

网友E:
在各种设备、家电、仪器、工业控制系统中,可以很容易地用DS12C887来组成时间获取单元

网友F(2023-09-12):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G:
DS12C887可以提供相对较高的时钟准确性,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景。

网友H:
需要进行校准和调整。

网友I:
要达到最佳的准确性,需要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提供稳定的电源和温度环境,并选择高质量的外部晶体。

网友F:
为了减小温度漂移的影响,可以选择高精度的晶振和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J:
DS12C887内部集成了一个内部的PLL(可编程时钟),可以提供高达200ppm的精度时钟输出。

网友K:
时钟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芯片本身,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更专业的时钟模块或外部时钟源

网友M:
需要更高精度的时钟,可以考虑使用 RTC芯片,或者选择其他品牌的时钟芯片。

网友N:
准确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晶振频率、温度漂移、电源电压波动等。

网友O:
芯片的供电电压也会对其工作稳定性和准确性产生影响。稳定的电源有助于保持实时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
DS12C887 具有过温保护、欠压保护和自动重拨等功能,确保了时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P:
DS12C887作为一款商用实时时钟芯片,具有相对较高的准确性。

网友Q:
这款时钟芯片在出厂时已经经过校准

网友R:
DS12C887是一款常用的实时时钟芯片

网友S:
晶体的质量和频率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到实时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T:
DS12C887的时钟准确性较高

网友U:
高精度性是由于它自带锂电池,即使系统断电,时间也不会出错。

网友V:
DS12C887与DS3231哪个时间运行得更准确

网友W:
高精度实时时钟(RTC)芯片

网友X:
如果晶振频率不准确,DS12C887的时钟也会偏差较大。

网友L:
晶振频率的准确性会直接影响DS12C887的时钟准确性。

网友Y:
需要综合考虑时钟的准确性,并进行相应的调试和测试。

网友Z:
为了减小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可以选择稳定的电源和电压调节电路。

网友AA:
建议参考DS12C887的技术规格表

网友G:
DS12C887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

网友AB: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晶体的频率,从而影响实时时钟的准确性。DS12C887通常具有温度补偿电路,但极端温度变化可能仍会对准确性产生影响。

网友AC:
为了减小温度漂移的影响,可以选择高精度的晶振以及温度抵偿电路。

网友AD:
内部是一个空外壳,封装模块、晶体振荡器和电池。

网友AE:
时钟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芯片本身,还取决于其他因素

网友AF:
必要举行校准以及调解。

网友AG:
有甚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AH(2023-11-02):
DS12c887作为一款商用实时时钟芯片,具有较高的精度。

网友AI:
它配备了晶体振荡器和锂电池,不用外部电源也能工作10年,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AJ(2023-12-07):
准确性遭到多种身分的影响,包含晶振频率、温度漂移、电源电压颠簸等。

网友AK:
这个时钟芯片已经在工厂校准过了

网友AL:
DS12c887可以提供较高的时钟精度,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