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音响的功放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6-25):
补充一点;我也有一块NE5532;这个运放应该可以用上吧。?

网友A:
最简单就是用TDA2030之类的功放IC
用普通运放的话输出要加三极管做功率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么。。所以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我手头只有一个200V转9V的变压器;电源方面还得限制。。。

楼主:
 3# lyjian[/i]  是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么。。所以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我手头只有一个200V转9V的变压器;电源方面还得限制。。。

网友B:
加两个功率三极管就可以了,电路图网上N多的啊

网友A:
你有什么运放?
我手头上倒是有些伴音功放IC,如TDA1517、TDA1521、TDA7266SA、TDA7297SA、TDA7264、TDA7265、TDA2009A、TDA7057、TDA8956、LM1875、LM1876、LM3886、LM478等之类。
拿你的运放来换我的功放IC怎样?

网友C:
:L
回复 网友A:
我用LM358跟你换;P

网友A:
可以
1个换10个

网友D:
其实TDA2030的音质还是很不错的。书架箱音质不好,原因在喇叭。

网友E:
我觉得还是2030好用,要更好的,1875吧

网友F:
将前面两二极管换面LED,
R11可以略加调节。
扬声器可以用4R,也可用8R
如要再加大可用功率管
刚设计的,也试听了,
用手机的输出接入,4R扬声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