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跟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25):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当加载重物小于5时,刚加载上去有示数的变化,过一会儿就回到没加重物的示数",不够1个分度值,当然以没加重的读数显示,刚加载的时候会有不稳定的过程,超过1个分度就有示数变化了,稳定下来小于1个分度就回到没加重物的示数了。
或者你说说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环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B:
这是避免电子衡器出现0点蠕动,所以加入零点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