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的左移与汇编里的左移的区别,求指点

楼主(2012-06-25):
C51里的_crol_,_irol_,_lrol_使用时是不是仅仅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与"<<"有什么区别?与汇编里的RL和RLC又有什么区别?

楼主:
原来学的是汇编,RL、RLC用着挺顺手的,现在学C就纠结了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下吗?

网友A:
C的移位其实就是转成汇编移位来做的啊,只是C没有带进位移位罢了。楼主如果是汇编入门的,可以写个简单的C程序,看反汇编,一目了然。

楼主:
反汇编,这个倒是没想到,
不过C里带进位左移要怎么表示?

网友A:
无此语句,自己多写几句话来实现。

楼主:
无此语句,自己多写几句话来实现。
引用 网友A:

哦!继续百度去

网友B:
C51里的_crol_,_irol_,_lrol_使用时是不是仅仅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移位后的值与"<<"有区别:C51里的_crol函数移位后补上来的是“1”,而用“<<”运算符移位后补上来的是“0”。

楼主:
经过NE5532的提醒,昨晚看了下反汇编程序大致明白了左移函数的执行过程,就8条汇编指令,
_crol_是8位二进制数循环左移,每次左移执行一次RL指令
"<<"运算符移位是补零

网友C:
NE5532回答得好

楼主:
恩恩!高手呀~
以后遇到类似的我都直接反汇编:D
学了汇编就是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