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G2452的DCO问题

楼主(2012-06-25):
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只能接32K。如果用高频,只能通过内部DCO产生时钟,DCO频率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A:
不同条件下有些区别,但在规格书上有相关说明,如下图:

网友A:
目前好像上传不了图片??
建议下载MSP430G2231的规格书后,请参考第24页..

网友A:
For example.
温度在0~85度,VCC保持在3V时,1MHz下的DCO频率误差为-3%~+3%..

网友B:
3% 太大了

网友C:
我说过多次G2系列不支持高频晶体,但是外部可以用32.768和76.8K的,直接用,我就那么用的,更高频率的没有试验过,一般时钟要求准确基本就是定时或通信,基本也够用了

网友D:
看情况,有些时候可能会达到6%。看能不能接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