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极管LED灯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12-06-25):
使用三极管驱动LED灯,如何?

大家看看这样设计没问题吧??

网友A:
没什么大问题,可以用,需要考虑如果IO输出为准双向IO时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差
只是一般MCU IO应该可以直接驱动LED,干嘛要多一级三极管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发光二极管是个直径3~5ms那种,具体我没测,挺大的,3.3V的IO口怕电流达不到,用个三极管驱动稳妥点

网友B:
9013(最大功率0.625W 最大集电极电流0.5A 耐压45V)
9014(最大功率0.4W 最大集电极电流0.1A 耐压50V) 150MHZ
建议你用9013来做。
另外建议你先用稳压电源测试下发光管电流多少?

网友C:
一般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1.7V,电流10mA,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会有压降,电阻R58也会有压降。如果不考虑功耗,建议减小电阻R58至200  ohm, 这样会更亮一些,当然就算470  ohm也会亮。

网友D:
如果10ma,你连成灌电流的形式就可以了,一般单片机灌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4楼“另外建议你先用稳压电源测试下发光管电流多少?”——错误而危险的做法
错在,这个“电流值”是额定值,不可测试
危在,弄不好LED就烧坏了

网友F:
确实 led电源设计方案是需要 考虑周全才能靠谱的高效率运行。

网友G:
芯片3.3v的时候,可以用外接的5V来驱动!

网友H(2013-05-22):
你LED灯珠几W的不清楚吗?这样的电路完全可以的,只是电阻值要根据LED灯珠作调整。

网友I:
节点LED5+,LED5-是多余的.

网友J(2017-11-14):
您选的这个470电阻大了,其他的只要不超过三极管大最大电流就行

网友K:
如果不在户外使用,二极管4-5mA足以,用MCU的IO口直接驱动没有问题。。。无需三极管。。。

网友L:
考虑到效率的话,用MOSFET代替也可以吧?

网友M:
如果是低功耗应用中,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限流,是不是不太合理呢?

网友N(2018-02-18):
完全可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低功耗应用中,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限流,是不是不太合理呢?

低功耗,怕电阻耗电,但是电阻限流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N:
完全可以,产品就要这们做,稳定可靠。

网友M(2018-05-20):
引用 网友J:
低功耗,怕电阻耗电,但是电阻限流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来控制LED的电流,LED加一个低阻值的电阻。

这个必须串小电阻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