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恒流源电路为何不能实现恒流?(有图)

楼主(2012-06-25):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中R2=10K

网友A:
老大,运放正负相端反了
另外,70ma*1K=70V,你的供电电压太低了

楼主:
谢谢不亦心,“运放正负相端反了”是我图画反了,实际接线是对的,另外我将供电电压提高到DC90V也不行,何故?请指教?

网友A:
震荡了吧
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呗

你说的不行是指神马啊,具体点,,什么症状
4# TMTZcml

楼主:
不亦心版主: 刚开始调节图中358前的可调电阻,使通过RL的电流为70mA,然后慢慢改变RL的阻值后,RL通过的电流不能稳定为70mA,RL阻值调小时,电流上升;后来我用90V电源供电时,RL阻值调到500Ω时,电流上升到125mA,测量值我是用电流表串在RL中的

网友B:
运放的线性问题
这种运放在极限两端的线性都是比较差的

楼主:
amwrdfe:那是不是换个运放就行了?比如换成LM324

网友C:
运放改成正负供电吧

网友D:
恒流不佳很正常,你去看一下MOS管的手册,你再换个三极管(达林顿模式)你就明白了,同时运放是有压摆率的,估计358在12V供电下满度也就输出10~11V左右

楼主:
10楼:“估计358在12V供电下满度也就输出10~11V左右”请教一下,那如何解决,增加358的供电电压还是换运放?

网友:
10楼:“估计358在12V供电下满度也就输出10~11V左右”请教一下,那如何解决,增加358的供电电压还是换运放?
引用 楼主:

果断的换运放324,CMOS输出。

网友E:
请教一下,你的R4是多少?

楼主:
  R4=1Ω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反馈就是要加到正相端啊。。。

楼主:
谢谢15楼,“运放正负相端反了”是我图画反了,实际接线是对的,

网友G:
70mA*1R=0.07V,接近“地”电位,普通运放肯定不行了。

网友H:
改进成功了吗

网友I(2012-10-19):
请教各位大虾  运放1脚电压如何确定  还有就是这个电路怎样实现恒流的  经常看见这种形式  一直没有整明白  3Q

网友J:
用两个LM317或者三个加均压电阻串联起来做恒流多简单。就是不容易调电流。